[内存维修]
内存可以认出来 就是不能烤机(内图)

楼主(2010-11-17):
可以正常进系统 就是不能用软件测试稳定性 特向各位大侠求救 看看可能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新手什么都不懂 勿喷

网友:
补充下 可以正确的认出来是1G的DDR400的条子     发个正常的512的图 大家比较下

网友:
第二个图没任何意义,只能说明内存条的SPD芯片正常。

网友:
SPD芯片刷一下,可能你刷到别的了去了

网友:
此软件只能便识SPD芯片,无法判定内存是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