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不能启动

楼主(2010-11-17):
昂达K8T800N主板不启动,开机无任何反映,开机针脚有3.3v电压,强制开机诊断卡上的灯亮一下就咩, 问下维修思路,急。。。。。。

网友:
怎么没人啊

网友:
查一下CPU的供电电路是否短路了

网友:
先测各个 主供电有没对地短路。

网友:
12V短路了,你不插12V是否不断电.好果是,就把上下管和电源IC全换掉就好了.

网友(2010-12-19):
看下 cmos 供电

网友:
这款主板一般都是电容不良引起的,要是电容的问题,我建议把所有的电容都换掉

网友:
亮一下就灭了,肯定是短路了。先测CPU供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