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板开机随机性跑E0或D0或D3

楼主(2010-11-17):
昨天接了块杂牌775的板子,每次开机跑的不是E0或F6或D0就是D3,测内存几分钟内有电压然后就没电压了,这块板是可以上DDR和DDR2的,内存的供电由RT9218控制2个MOS管,还有一个rt9173,开机内存有电压供电时的电压感觉也不对,DDR2的内存核心供电和VCC的电压一样2.87,这时测RT9218 1脚有12V左右 2脚7V左右 4脚6伏左右 5脚好像也有5V左右 10脚PG信号也有,11脚电压正常  14脚2.8左右(有时重启会在2.5) 13脚在1.7多吧,12脚也有电压,等我测完这些电压,2 4 5 10 14 12电压全掉了,只有0.2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啊

早上板子被客户拿回去了,几天的时间都等不住,唉,就因为备件不全,知道了问题出在哪儿也没用

网友:
9218换过没啊

网友:
我一般是先压桥或是看看775座,不行换一下那二个块子

网友:
怀疑RT9218可惜手上没有这个块,RT9173正常的

网友:
看看电容坏了吧。2.8V时波形是否对。

网友:
先谢谢饼哥,问题没解决,板客户拿回去了不修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