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本本不接显示屏如何开机?

楼主(2010-11-18):
DELL Inspiron 1100小本
GS45集成显卡,带HDMI,因为屏碎了,打算拿掉屏,然后接HDMI显示器
结果郁闷的是,不接原配屏幕,开机一直报警,接上就好了
请教下,这种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么?
另有就是接上原本碎掉的屏,然后再接HDMI显示器,但是HDMI显示器无反应,网上说需要在显示控制面板里设置下才能双屏显卡,但是是那个碎屏看不清根本没法操作,有什么办法让HDMI同步显示的?

网友:
FN+快捷键试试

网友:
按FN+快捷键试试。不过有的按FN+快捷键也切换不了,要设置双屏使用。 你可以试试。

网友:
双屏用软件设置的吧可能,没有碰到这种机器过还.

网友:
Fn+你键盘上带有显示器的那个键就可以用

网友:
如果装WIN7的话,系统自带集成显卡驱动,如果要设置双显,需要进显示控制面板设置才行,因为本本原屏碎掉了,操作不了。装XP的话,显示驱动没有,这时可以FN+F1切换到HDMI屏幕显示,先装DELL的快捷键软件,然后再装显卡驱动,就可以进系统后按FN+F1切换。

现在问题是,这个破本本开机必须接原屏,不能无法正常开机,是个累赘啊,本来如果扔掉原屏,直接HDMI接显示器都方便?有办法么?

网友:
接上原装屏,再飞线接另一个屏,原装屏报警时因为主办设置了检测屏上的EPROM信息,也可以刷新一个不检测EPROM的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不检测显示屏ERPOM的BIOS哪里能找到,或者原BIOS能修改么?

网友:
DELL的屏就是比较特别!找他们编程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我也没刷过,这是理论上的,我们都是把原屏的电路板剪下来,飞线接上新屏

网友:
先找块屏接上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