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X12时钟芯片原理

楼主(2010-11-18):
芯片型号为:CLK503J45  此机各电压均正常,没时钟信号

网友:
时钟芯片一般都有一个开启信号的,你查下看是不是这个信号没有送到或是还有那个电压不正常的

网友:
没电路图不知道那脚呀,兄弟你有吗?发个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