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的一台式机,开机电源风扇先转,CPU风扇要等会才转!点不亮

楼主(2010-11-18):
联想的一台式机,开机电源风扇先转,CPU风扇要等会才转!点不亮,不会是CPU温度低要等热了才转的原因,有时碰巧也能开机,有知道的兄弟给指点下哪里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
板子的型号是L-NC51Q

网友:
唉,哪位兄台指点下

网友:
所有的供电和时钟复位!全查啊!

网友:
风扇的问题不要纠结 很正常 考虑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当CPU不开机或开机不稳定来修吧

网友:
风扇不转和不开机是有直接关系地。。。

网友:
那风扇是温控的,要等到你设定的温度才会转的,应该是桥的问题比较大,压压看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以前我有块主板也是这样的 问题    做了南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