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主板上CD 346没有CPU电压,上其它CPU正常

楼主(2010-11-18):
一块昂达945GCT主板上CD 346没有CPU电压,上其它CPU正常,CD 346是从英特尔915主板拆下的,因915主板CPU供电部分有两个场管击穿,所以试一下CPU CD346有没有坏,在昂达板上也是CPU没有核心电压,将CPU换在技嘉945G*****S2主板上能点亮,在英特尔945GCNL上也能点亮,装在昂达主板上就是不行,CD 2.8G的U在昂达板上能点亮。

网友:
晕好像915的CPU和945的不一样啊

网友:
不支持这个CPU

网友:
真的郁闷,今天早上起床又拿起昂达的主板和CD 346 3.06的U一试居然行了

网友:
真的不好说,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945的板是都可以支持的,除了有的不支持新的双核或是45nm

网友:
775我觉得还是U装得不好 看看针脚有没有接触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