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最近修的精英K8M800-M3的一些症状

楼主(2010-11-18):
1:不通电症状: 一般都是IT8282M坏,南桥一般都坏的很少,这是众所周知的一种通病了,

网友:
这板子还有北桥性能不良导致显卡驱动不上或者死机

网友:
    上次修过着主板  死活不过内存  最后放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基本上就是我上述那几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不是上述问题,因为BIOS刷过 温控芯片也拆了。什么IT8282 I/O都换的试了 还是不行。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05371-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情况还没有遇到过,以后会记住

网友:
回复 网友B:

RT9173能用7120代换???你试过??不太可能吧?是APM7120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 是APM7120

网友:
回复 网友B:

晕,引脚定义都不一样能代换?

网友:
感觉这主板还是很不错啊,我的用了几年都没有问题哦

网友:
楼主的手工图画的好,分析的够彻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也能开机进PE哦 不过一下 就死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这样内存的1.25应该没出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1.25V没有出来应该会档C1吧  怎么还能进PE

网友:
都是高手啊,感谢出来分享

liusheng15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别的不说作桥。

网友(点评):
怎么动不动就做桥?

网友:
IT8282坏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点评):
恩 所以说是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