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海尔的,M190Z1屏,颜色不对,不知从何检起,请路过大侠进来指导一下

楼主(2010-11-18):
一台海尔的,M190Z1屏,颜色不对,不知从何检起,请路过大侠进来指导一下

网友:
清理屏线 先  不行就换掉屏线

网友:
先换个通用的板试哈

网友:
我前几天搞过一个这样的屏,不过没搞定,通用板点过屏线换过,始终这样的色彩,就像以前那种照相机的底片一样,最后没搞定,判定为屏故障!劝LZ放弃吧?屏电路的屏驱动IC换过。没能解决!

网友:
我也有一台联想的,也是这型号的屏,上部3分之1处比较白。其余的正常。

网友:
这种情况换通用板还是依旧,基本就可以判死型了

网友:
还没有搞定哦,大哥大姐!!上次一台也是一样的问题,通用板都换过的

网友:
驱动板都换过了,那还搞啥子搞嘛,让客户在你那买一个就是了,这个就给你定死刑了嘛

网友:
哎!液晶的寿命比不过CTR的呀。

网友:
初来咋到    多多包涵   初始化一下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一是驱动板主控制芯片空焊  二是程序不对     三是屏线接触不良  四是屏电路上的调色彩的电位器调错了。

网友:
查下屏上面的基准电压,基准电压不对,可能导致颜色问题

网友:
来偷师的呀!

网友:
确定是屏的故障时先加焊一下主控芯片,看看颜色是否有变化,如果无变化,参照资料看看各路电压值是否正常,或者换一下主控芯片试试

网友:
先把屏电路上的主控芯片加焊一下,看一下效果有没有效果。

网友:
遇到过,屏坏了

网友:
换主控芯片加焊屏线接口试试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和你这台一样的 屏线问题呀,如果换屏线还不行的话,那就是屏电路的问题了

网友:
上次就碰到个这种情况的 ,换了排线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