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

楼主(2010-11-18):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
这里不应该有这三个文件夹,现在也无法删除,最重要的是每个目录都会有一个index文件无法删除,大家知道怎样删除吗。中的是什么病毒??

网友(点评):
鉴定完毕,3个文件夹仅为系统文件夹.前提是楼主用的是GHOST的系统

网友:
这些是系统正在使用的文件,怎么可以删除呢?

网友:
这是系统文件夹啊``

网友:
上网临时目录啊,你可以转移路径

网友:
系统文件不明白的最好别乱动

网友:
你想清除的可以用那些优化大师之类优化软件,即使这些文件可以被你一时删掉,一会儿又会自己建立的,系统的临时文件夹你只删里面的内容就可以了,不用把文件夹删掉
(是删不掉的),删不掉证明这文件正在使用,怀疑有病毒就用杀毒软件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可能删除的,进PE系统试试

网友:
运行中输入:%TEMP%  打开这个,直接删除所有文件与文件夹

网友:
这个貌似不是病毒吧。。是系统文件吧。。。

网友:
系统临时文件。用不住删除的。要是文件夹太大的话可以用清理磁盘。

网友:
用360清理一下可以

网友:
你可以进PE可以删,但要先备份其它的一个相同文件夹过来,不然会进不了系统

网友:
删不了也没事,别担心,不是毒,是系统文件,开机后在使用,当然不能删
用PE可以删

网友:
谢谢大家!
正常情况下
Cookies 文件夹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Cookies
History 文件夹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History  Temporary Internet Files文件夹在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orary Internet Files
但我用了第三方工具修复过,把他们的路径都指定到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Local Settings\Temp\而不知道 后用超级兔子9里面的级兔子魔法设置—系统—系统文件夹 —位置 还原了以上三个文件夹的位置后正常了。

网友:
这路径不要随意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