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下主板上的MOS三极管需要多大功率的电烙铁

楼主(2010-11-18):
如题,我用30W电烙铁拆不下MOS三极管,不知多大功率的电烙铁可以拆下功率MOS三极管,难道只有热风枪才可以拆下它

网友:
有刀头也可以啊

网友:
30W电烙铁功率稍小,最好50W以上的!

网友:
拆是可以拆``只是烙铁麻烦咯``

网友:
烙铁很麻烦的,也可以拆的,焊的时候,把MOS管脚先加锡,不然你是不好拆的,你试试。

网友:
还是用热风枪吧。  用电烙铁的话上多点 锡,涂多点松香。 这样就麻烦了,不要钻这个牛角尖。

网友:
一般我们用的是60W的。但用热风枪还是要好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