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内存SDP电压没有怎么修呀

楼主(2010-11-18):
一代内存SDP电压没有怎么修呀 给点思路

网友:
没有供电查供电呗,看供电产生电路,是怎么产生的

网友:
你量的哪个脚?92吗?那个脚没电压很正常。

刘辉辉辉 -4 误导

网友:
1代内存SPD供电在184脚 。电压2.5V-3.3v,如果2.5V 是从内存主供电过去的
如果3.3V 是从ATX电源橙色线过去的。
跑线看看吧。

网友:
184脚没电压呀

网友:
怎么184对地为0呀

网友:
没供电就找供电哪里来的呗 你让我怎么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