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 不触发求救

楼主(2010-11-18):
DV3000机器3 V 5V 都有出来。 开机按键上有3.3V电压。 但触发不了。求高手
不触发

网友:
按时序来吧,说具体点。

网友:
我现在就需要你的都像 呵呵。 呵呵 太TM贵了。

网友:
头像。。。。 苹果主板呵呵

网友:
按下开关电压拉低了吗?

网友:
看下你的休眠开关.和IO..

网友:
按下开关键,有拉低现象,按电路图找开机芯片,开机芯片开关脚有无拉低,有拉低,查开机芯片开机信号有无输出。。。。等等。。就你这样问问题,没人帮的了你~还有请借鉴这帖子[新手困惑] 你是当技术一流的维修员,还是盲目动手的焊工?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8224-1-4.html

网友:
这个机子是什么芯片组的, nv 的还是intel 的,说的不详细,无法作答.

网友:
先把CMOS电池去掉看看能不能自动触发,如果可以那多数是开关线跟断线了,有修过几台是开关接口旁边氧化断线的。

网友:
LZ 描述的不够详细,3V 5V有了,参与触发的芯片都工作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