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DV机不加载磁带

楼主(2010-11-18):
一个索尼的手握小DV机,DCR-HC90E,磁带收不进去,盖子无法合上,好像什么地方卡住了,别的没有什么问题,客户说好像是掉进了个小螺丝。没有拆装的图纸,不敢贸然拆机。大家帮我想想办法

网友:
DV带仓拆解,除非有详细的零件图纸,可以照个来

是在不行的话只能靠自己胆大心细了,拆一个部件记录一个

这种问题在坛子里面一般没有人能够帮上你的

网友:
再给你画个图吧

网友(点评):
画个图.你能画出来?别把牛吹太大了.

网友:
HC90E的图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合成科技的帮忙,就是太多了,没有足够的积分去下载,下载一部分还不能解压

网友:
单个附件2M以内,只能分卷压缩,没办法,至于没有积分嘛,那是因为你对论坛贡献太少了,本论坛遵从多付出多收获,这个我帮不了你,抱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不想贡献,是我的级别太低,我原来是修电视机的,现在修电脑,

网友:
理解,这就是一个过程.

网友:
这个机子是带仓排线坏了,如果你真的是济南飞人 我真的是很佩服你,我看过你的事迹,不过这个机芯你用脚的话是拆不了的,还有那个有高压电,小心点,你发给同行换下排线,不要多少钱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朋友,我就是济南飞人,你可以看我头像。机器是朋友的。能够给我发点原理的资料吗。我的电子邮箱是zhaoqinzhong110@163.com. 在论坛我的级别和积分太低,下载不了

网友:
很有可能是排线问题,至于有东西卡住不一定真是这样,也不会卡的那么准。
鉴别方法:万用表1欧姆档接到马达两端,正常情况带仓能上能下。不能就是机械问题,能就是排线问题。
不管是换排线还是分解机芯,先用相机不同角度记个备忘。

网友(2010-12-23):
回复 网友B:

你好朋友,今天我拆开了机子,的确像你所说,是带仓排线坏了,明显的可以看见裂痕,还有就是电机也坏了,万用表1欧挡不能转动,只是不知道哪里有这个排线和电机卖,咱们论坛里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朋友,希望你能看到我的回复,你那里有带仓的排线和电机吗,有的话请和我联系,谢谢你

网友:
请确定是带仓的那一条排线?不能确定的话,只能整个带仓换,整个有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朋友,看到你的回复非常高兴,排线是连着带仓电机和带头尾传感器的那个,你整个的带仓是不带磁鼓的吧,换整个带仓还需要重新安装调整磁鼓吗,我是刚刚接触摄像机,不知道能不能调整好,如果换排线可能会更复杂,你把排线和带仓的价格告诉我,我给客户报价。还有你能给我发带仓的拆装图纸吗,谢谢你,朋友

网友:
电机没有坏,你要用3V的电试的,万用表量是不可能动的,只要换带仓线,比较难换,淘宝50个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好朋友,这个带仓的图纸你有清晰些的吗,放大以后很模糊

网友:
我不是传图纸上来了吗?怎么不去下载看而看贴图?我最看不起这些人,要么不说话,要么给图,直接贴个图谁能看得清....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的图纸我下载了,很多是重复的,没有我想要的带仓的拆装图纸,你不是说你有整个的带仓吗,你 可以给我报价吗,还有排线是连着带仓电机的那个排线,也一起报价好吗,客户很急的,希望你及时的回复

网友:
重复的?不可能啊.一个PDF分卷压缩的,怎么会重复呢?

整个带仓9成新的 220元...没有磁鼓.这个装上就行,不用调..

全新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