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贴】当新手遇到:新鬼影病毒@@@

楼主(2010-11-18):
  本文绝对原创,
如转载,请标明出处及作者,谢谢!

终于体会到了鬼影病毒的厉害,但是再厉害也有解决的方法。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机器,说机器不好用了,好像有病毒,客户自己重做系统也不好使,

拿来检查,发现桌面有一个名为“淘宝网”的快捷方式,而且桌面还多了一个IE图标,开机自动弹出网页。

将两个图标删除,出现了错误,检查发现有一个名字为“nat.exe”的进程,

将此进程结束,图标顺利删除,重新启动,发现桌面再次出现了这两个图标,

再次删除,再次重启,还是继续出现。

**想了想思路,检查一下启动项,

发现有一个,名为“nat.exe”的可以启动项,将其禁止启动,保存---重启

发现桌面仍然继续出现两个图标,再检查启动项,发现又出现一个"nat.exe"的启动项,

然而在它的下面有一个刚刚被禁止启动的“nat.exe”,但是,它并没有打勾

由此可知,病毒在每次开机的时候自动生成启动项和图标,

到此,建议客户重新安装系统,客户同意。

**进入PE,将C盘格式化,重新GHO系统,

系统安装一切顺利,安装完毕---重启

开机发现桌面竟然出现了之前的两个图标,一个“淘宝网”,一个IE图标

而且,开机之后,自己会弹出来一个网页,

检查发现进程里面和启动项又一次出现”nat.exe“的身影。

这可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这病毒可真强,

**这怎么办呢,网上查一下,找到点思路,

用360安全卫士修复一下,立刻蓝屏。

用另一种方法,替换windows目录下的"nat.exe"文件,

建立一个空文件,保存名称为“nat.exe”并设置为“只读”

结束nat.exe进程,并替换windows目录下的 nat.exe文件,

然后将桌面图标删除,禁用启动项---重启

发现进入系统不再弹出网页,而且桌面也不在生成图标。

**至此,应该是解决了,但是这种病毒是写在分区表里面的,

无论如何格式化,删除分区,都没有用处,

只有重新建立MBR,或者修复分区表。

**最后帮客户把硬盘分区全部删除,重新建立MBR,安装系统

没有出现以上问题。

**希望各位基地的朋友,遇到此类问题不要慌,静下心捋顺一下思路。适当的话到网上查查相关资料,希望这个经验能与大家分享,望转载的朋友留下署名谢谢!

最后希望各位朋友,如果觉得有用,请收藏,支持一下@@!

网友:
真的有那麽牛吗???用其他的杀毒软件试了没有,我不相信还有杀不了的病毒》》》》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杀过了,没用,因为他是写在主引导里面的。听说金山好像有专杀,不过没有尝试。

网友:
不过还是O(∩_∩)O谢谢你的思路,

网友:
恩恩·我也遇到过·我比你还点·直接重新安装,在使用360修复就可以了··

网友:
用分区软件直接重写MBR就OK了,进系统再查杀病毒!其实360急救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金山卫士可以杀掉的!

网友:
在中鬼影毒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可以用金山来杀。。。

网友:
进pe后重写mbr,清每个盘下的auto病毒,紧接着就在pe下ghost系统,ghost完系统并安装后第一时间随便装个杀毒扫描整个硬盘。搞定收工收钱。

网友:
最多GHOST完的时候重建MBR就是了。根本用不做全格盘。

网友(点评):
全盘低格也没用···

网友:
我用360解决了啊

网友:
以前听客户说过有这么回事,但没遇到过,以为他忽悠我,看来是真的哦!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真正的鬼影病毒好像比这个厉害!!!

网友:
如果有种病毒就算你全格式化再分区都还存在的话,那就牛了

网友(点评):
你没见过啊,还真有,有客户说自己装了系统不行,我就全格了,分区,刚装好,还是有,最后只有换了一个硬盘解决问题

网友(点评):
啥病毒。。。这么牛。

网友(点评):
haier的一键恢复就这样,不管用什么工具格式化都不行。只有卸载一键恢复才行,简直就是病毒。

网友:
用金山急救箱可以解决

网友:
数据不重要么  ?

网友:
這個真的是一個好用的常識.感謝樓主您無私的分享!

网友:
没有那么复杂吧,用360里的系统急救箱应该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数据的问题,已经和客户协商好了!

网友:
楼主,你这已经是很省心的了,我遇到过啊,重装系统不行,重新分区不行,最后低格了才行的。从下午4点一直装到晚上8点,每次重装都出淘宝网和一个IE。到现在不明白什么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