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NC6000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0-11-18):
求HP  NC6000的上电时序,最好有中文解释,此机器开机电流到0.48不动,电压有3.3 V  5V  1.5V  1.2V  1.8V  其余都没有出来,请朋友们帮助解决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可能是这个板子上的MAX1987(在CPU座子背面)虚焊引起的,这个可是通病了,试试。时序也给你吧。

网友:
回错帖子了,修改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他还有2.5V  1.05V  这2个电压没有出来,cpu供电是不会出来的。现在我就在修这2个电压。

网友:
是不是,供电小板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可能不是通病了,你查一下为什么这两个电压没有出来,是没有开启还是开启有了,但过流或过压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小板上的MAX1715的10脚为0V ,大板上的MAX1715的供电和开启信号打都到了,就是不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查一下看大板上的MAX1715 那组的MOS管的下管G极是不是一直为高电平5V在那里,如果是的话可能是过流或过压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今天我再试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修好了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0-12-19):
我也很需要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好意思,有了时序还是没有修好啊。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