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60主板不开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0-11-18):
此主板为LE4的945集成主板.来时的故障为网卡被雷击短路,去掉网卡芯片,IO(PC87541),南桥.待机正常.3.3V/5V出.换好的IO与南桥之后不触发,查VCCRTC_3.3V已出,IO_3VPCU有.NBSWON#在按下开关的时候有3.3-0-3.3跳变,IO晶振有波.但是无DNBSWON#跳变输出,还有就是RSMRST#无3.3V,RSMRST#不出怎么解决?还有就是IO我已经换了4个了.都一样.再也无思路,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DNBSWON#没有跳变应该是EC这边的问题,尝试刷BIOS

网友:
测一下29脚的acin和30脚的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