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长三短变一长两短求助T400

楼主(2010-11-18):
由于本人修的T400太少,今天碰到一台T400一长三短变一长两短,晕啊,由于BOIS是25L64没有座子刷,所以BOIS没有刷,显卡已做过三遍,故障一样,求大家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要换个显卡试下,不过T400和R400的BIOS都容易出问题,建议换BIOS试

网友:
BOIS好大,找不到芯片,晕啊,最小的B OIS也是4M郁闷啊

网友:
已修复,换显卡2

网友:
就是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