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闪是什么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0-11-18):
BENQS53E     屏老是在开机是闪  不过用了一定时间就不闪了   这是什么问题 ?大家指点下啊!!

网友:
拆开看一下是不是电容爆了

网友:
可以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闪的话可能是灯管,或是屏的问题。

网友A:
大有可能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你可以切换看一下吗

网友:
有可能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时代变了,以前说看看是不是灯管的问题,现在10年,看看是不是LG的屏

网友:
屏的问题会比较常见,换块屏看看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的啊

网友:
LG的屏坏的多!!都是在闪

网友:
也有可能是开机是电压不稳造成的啊 。但少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看看电容郁闷,又不是台式机  ,   还看爆电容啊

网友:
屏闪有可能是屏线问题,也有可能是屏或灯管问题,先换个屏试试

网友:
把屏线好好的插一下,再不然久换屏了

网友:
屏爆了劣质屏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条,试试看看

网友:
看看高压板或者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