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230电流0.5A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0-11-18):
此机器最开始故障是严重短路吗,南桥北桥都短,更换南桥北桥电流上到0.5A。此时PCIRST PLTRST CPURST都以产生,刷过BIOS故障依旧,换的桥都是全新的,求高手支招附上G230图 lz2-ddr3-0416-sa for

网友:
顺着CPURST往下查吧

网友:
楼主不知你测量CPU与北桥,南桥之间的通讯是否正常?PCIRST是南桥发出的。PLTRST 是谁发出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PLTRST是南桥给北桥的复位,南桥之间的通信怎么测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没有上电时序啊,下面查哪些吗

网友:
查电路图 从CPU--NB--SB 他们的总线是否正常指向BIOS ?

网友:
看一下总位置图,然后拆下来一个桥,量南北的沟通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