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声卡没有声音

楼主(2010-11-18):
有一款NEC的笔记本,型号是668,客户拿来的时候,问题是开机后CPU不加电,没温度,电流0.4左右,因为这款本都是电容出问题,所以我找到短路的电容,换上主板加电,屏可显,进系统后,现在发现声卡没有声音,鼠标不好用,键盘无法进入BIOS,只有在进入XP系统后,才可以正常使用键盘,声卡芯片是1981B和工放芯片我都换过,可还是不好用,请大家指点!!

网友:
看键盘是IO还是南桥控制的。

网友:
查声卡的工作条件,,,看用外接的行不行。。。。

网友:
外接的声卡好用,我现在查出来鼠标的两个数据角都有5V的电压,这是不是不正常呀,这样的问题应该怎么修呀!!!键盘为什么会在DOS下不好用,而进系统之后就好用呢,搞不明白

网友:
楼主有没有想过会是系统的问题呀,要不先装个系统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