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V星945主板的主盘 从盘 就一个盘

楼主(2010-11-18):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昨天重新换了个键盘,就进不去系统了,提示是  secondary master  driver-ATAPT  Incompatible  press  F1 to resume   我进CMOS看了,硬盘在从盘上面  不知道怎么改,是V星945的主板,请问高手   该怎么改啊    具体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secondary master也是主盘,是第二个主盘,即第二个插槽上的主盘。可能是数据线没插好或坏了,或者供电线没插好。我昨天因为拔了光驱的供电线,居然进BIOS认不到硬盘,也不能从硬盘引导。折腾了好长时间,把光驱供电线插上后一切正常了。

网友:
ide硬盘 都有主、从盘跳线 你把硬盘拆下来 看硬盘的正面就有跳线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