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影画面出现抖动条纹故障的排除

楼主(2010-11-18):
故障表现:
投影机在使用过程中输出画面不稳定,屏幕上出现不停抖动的横向条纹,呈扫描状不断地上下抖动,严重干扰信号源的正常显示。

诊断和解决:
首先,检查信号源与投影机之间的连接线是否出现短接、绞接以及断线等问题。
其次,信号源如果是计算机,检查计算机的刷新率、分辨率等显示设置是否在投影机所允许的工作范围之内。
第三,如果信号源与投影机之间的距离较远,信号电缆布线复杂,那么就需要检查信号线附近是否存在大功率电器,或是手机类强电磁辐射源。
第四,检查投影机的电源插座,零线与地线是否拧接在一起。当接通投影机电源后,插座上的火线和零线之间的回路会导致插座上的地线也被一起带电,那么电流回流到投影机上后,导致投影机壳体带电,以致出现了电信号干扰,使投影显示画面出现抖动条纹。只要将插座上的零线和地线分开,并将地线可靠接地后,再将投影机连接到这个修复后的插座上,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第五,投影机电源与信号源电源不共地,造成信号串扰,也会使投影画面出现抖动条纹。解决也很简单,将投影机与信号源设备电源线插头插在同一电源接线板上,故障即可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