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512M内存(8位32M共16颗)用RTS怎么数正反颗粒

楼主(2010-11-18):
  本人新手,我有个512M的内存。颗粒是8位32M共16颗,这里就有2个P-BANK。用RTS怎么数正反颗粒,要一个一个P-BANK测么。比如先测第一面的256M,是这样么,高手帮下,谢谢。

yzz163 -30 给你修改标题

网友:
正反面,rst有进测不准,我一般用编程器改成单面测,正在修好,再改回去,修反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谢谢,我去试试

网友:
一开始测试的结果非常重要,等测试一段时间后的结果图是看不准的.

网友:
先学习积累点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