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主板不加电 兄弟们帮帮忙

楼主(2010-11-18):
接到一个845主板 不加电 测开机排针有4.65V的电压  测1117的输入脚有4.8V电压 输出脚有2.63V的电压, 换过1117还是不行, 不知道是不是电压低引起的不开机   请兄弟们判断一下 是哪的问题  谢谢了

网友:
2.63V的确有点低,打下PCI A14脚阻止看下(当然打1117输出脚也一样),偏低可能有短路,可以拆网卡看看。

网友:
谢谢兄弟们的指点,回复2楼的兄弟 谢谢 经过你的指点 故障修复 把网卡芯片摘了 开机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