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ideapad s10 的怪现象

楼主(2010-11-18):
今天拿到一台LENOVO S10的机器,其现象很怪,按开机键,上电开机,但是不显示,但是一旦你碰机器一下,就能够显示了。显示后一切都正常。
不显示
Lenovo

网友:
请问各位,是什么原因,LCD屏,已将换过了

网友:
多碰几次看看是不是虚焊啊

网友:
S1小本,我修过几台,多半是北桥虚焊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