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280SEP问题

楼主(2010-11-18):
  客户说此电源接电10分钟以上才能正常触发主板,而且正常开机后一直使用正常。如果接电后,直接开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换其他的电源是可用。
打开电源后里面看,没有鼓包的电容。接电量绿线3.7V,紫线5.24V,短接绿、黑线,空载量红线5.26V,黄线11.64V,橙线3.33V,灰线5.25V。这个电源应该怎么修?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我认为应该先从绿线下手,把绿线的电压先升上来,3.7太低了。

网友:
我量一个好的电源绿色4.6V,好像真的低了哦。谢谢2楼的朋友。

网友:
4.9V从7500经过一10K欧色环电阻接绿线,色环电阻一端4.9V,接绿线端为3.7v,没发现有接地的元件可以把电压拉低啊。

网友:
那你对一下色环,把电阻拿下来量量,看对不对。

网友:
跑线路发现绿线又接了一个20K欧的电阻,电阻串一个二极管,然后接到一NPN型三极管的B极,然后三极管E极接地。

网友:
上负载再量电压,ps-on 3.3V也是可以的。

网友:
绿线电压应该是正常的,你的黄线11.64V偏低,查这条线路的电容有没有漏电

网友:
要10分钟才能正常触发还是电容问题,电容没鼓包不一定值正常,偏低一半就会引起不触发,拆下来打值看看吧

网友:
碰到过软击穿的电容 量不出来好坏 插电就烧保险

网友:
电源的维修你们是怎样入手的。。

网友:
直接把负电源的滤波电容全换了不就得了。。。

网友:
建议把那个紫线边的10V1000UF的电容换掉,绿色3.6V以上都可以的。

网友:
首先保证待机5V是正常的 教你一个通杀办法把电源电源里除输出和大电容 其他电解电容全换新 。这是我维修家电的经验 一般都会解决问题

网友:
大范围换电容成本大啊,对症下药!

网友:
换了12V的快恢复二极管,电压升到11.88V了,加负载也有11.82V。怎么就是不能上到12V以上那?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12V的整流滤波的元件不好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