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4.5A液晶电源故障

楼主(2010-11-18):
12V4.5A液晶电源通电后,电压波动,接负载后电压几乎为零。电路只有5m0365r和tl431.光藕Pc817B,请问是什么损坏?

网友:
问题没说清楚嘛

网友:
应该是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电源管理ic有问题

网友:
整个电源的有源器件就5m0365r和tl431.光藕Pc817B,
其它是二极管电阻电容,粗量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电源管理ic是5m0365r吗?管理和放大在一起?

网友:
遇到过相同问题是IC

网友:
这个很容易坏的,找个带换看看,网上有资料

网友:
刚开始学习维修,看不懂,来学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上搜了,没有明确说明什么代换更耐用,能指明吗?谢谢

网友(2011-01-18):
请更换IC供电的电容,在22u到100u之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