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东芝L205好板子的朋友请帮忙测试一下

楼主(2010-11-18):
请帮忙测试一下
东芝L205
板号:Miami 10
测试一下,在不上CPU的情况下,上电,正常的板子是否会在十来秒钟就断电

谢谢

网友:
这个机器又是超级电容的事  换掉也行 不换的话在它旁边加个几个330的陶瓷电容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都已经换过了两三次了,也加过了,甚至外界了大容量滤波电容试
均无效

如果正常机不上CPU不掉,应该和VCORE部分无关

网友:
上CPU试一下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把电容全换了   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