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楼主(2010-11-18):
我这有一台ibm t43挡log,不知怎么办,新手,请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
一般都是FBM容易出问题.

不过,还是先裸机看看会不会死.

网友:
能进bios或起动引导界面么

网友:
挡LOGO  一般是南桥,,或者是外设的问题。

网友:
把所有外设都拔了试试看      还会挡机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T43挡LOGO多属南桥问题

网友:
插个跑马卡看看
看是不是跑55 或者开机的时候压下南桥看能跑过吗/
一般都是南桥问题多啊

网友:
呵呵,你那要是FBM的南桥的话,就做南桥吧

网友(2011-01-01):
T43挡LOGE 都是南桥,换了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