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SD2-X跑00,求思路

楼主(2010-11-18):
开机跑00,压CPU可顺利开机,于是做了一次BGA,拿下来再加U开机,不亮了!再你怎么压都不行,测得CPU供电1.6V(加U才有电压,假负载没有,所以没测得时钟跟复位)。内存3.3V和2.1V,时钟为0V。PCI-E有12V和3.3V,时钟0.37V,复位3.36V,PCI有12V、-12V、5V都正常,复位为0V,时钟为1.61V,下一步我该怎么操作,求高手指点。

网友:
有谁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啊,帮小弟一把啊。下午把北桥烤了一遍,还是不行

网友:
把CPU座子给换掉  可能你加焊时没把下风嘴顶好座子坏了。

网友:
既然是BGA引起的故障 哪就可能是BGA问题 如果是做了座子 考虑换一下吧。。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下午我用灯座看了下,座子好像没空焊啊,而且我还自作主张,加焊北桥,一样无法跑码。

网友:
CPU插槽虚焊,或者北桥虚焊,一般都是这样

网友:
好吧,那我明天去把北桥取下来做,看行不行,顺便把板变形的打回原形。

网友:
恐怕是U座 没加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啥我用灯座测又看不出虚焊呢

网友:
还是重新做U座子吧 别去弄北桥了

网友:
内存供电怎么只有2.1V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二代内存啊

网友:
还是CPU座的问题

网友:
那应该也是1.8V左右啊

网友:
楼主 PCI 复位0V,应该查全板复位吧

网友(2010-12-18):
power clock reset三步曲,詳細檢查!

网友:
主要考虑供电问题吧

网友:
内存2.1V?是不是八角供电芯片?这个修修看

网友:
ASUS P5SD2-X这个板子  通病为775座虚焊+北桥虚焊   经常换座子的时候··北桥就被顺带着烤塌了楼主仔细观察一下是否BGA不良,且说DDR2内存电压为2.1V此板为正常,我量过的所有P5SD2-XorP5SD2-X SE都是2V左右。我也没搞明白呢为啥是2V还能正常点亮。!!

网友:
这个破板子故障太多的 cpu 供电爱出问题 座子北桥爱虚焊 另外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