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楼主(2010-11-18):
为什么sony的机子一装win7就蓝屏,请前辈们给点见议

网友:
不是所有索尼机子装WIN7都会蓝屏。。。。你是什么机子?应该是驱动问题。貌似也没有什么索尼机子不能装WIN7,,,

网友:
对啊,这样说谁能知道什么问题,说说型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问题就把你的机器的型号现象,你操作的过程说一下
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问这么一句,有什么用啊

网友(2012-05-23):
我说也是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