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42CT用电吹风加热能亮不加热亮

楼主(2010-11-18):
故障:客户说机器加热后能亮不加热不能亮,检查:电源与高压一体电源输出正常,驱动的电压也正常,开机测试发现开关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换按键后故障依旧吗,想到客户说故障,风枪加热电源和驱动后,发现驱动板的 问题,换板或能否修好。提下建议。

网友:
仔细检查,看是不是有地方虚焊热稳定不良的地方,一个一个地方加热了试,找出出问题的地方才好修

网友:
虚焊  或者稳定性不好  电容器

网友:
虚焊,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