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330不开机

楼主(2010-11-18):
机器加电后有跳变,就是不显示。把内存拿掉后,没跳变,说明过了内存了。怀疑是显卡的问题,不敢盲目下决定,还望高手赐教
不开机
显卡

网友:
怀疑是显卡就搞显卡,有时候修笔记本没那么多的100%是谁的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仔细检查一下外观,再量一些自己要去量的地方,没量到问题该换就要换

网友:
电流跳多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