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chines d725上电掉电

楼主(2010-11-18):
我有一台emachines d725机子上电掉电,有时可以开机,怀疑是CPU供电部分出问题,换过ISL6626A,电容,MOS管全换过,故障还是一样,不知怎么下手了,求助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现象是电插内存跑0、6A,板上很多地方腐蚀了。而且电源接口有接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哈哈今天自己搞定了,换了个南桥,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