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锐845GVML点不亮

楼主(2010-11-18):
翔锐845GVML点不亮,诊断卡显示A0,没有找到bios 芯片在什么地方,

网友:
478的板子BIOS应该都是PLCC32
如果找不到你还怎么修啊。。。
另外我没有见到过A0这个代码 0A倒是遇到过。。。

这些稀奇古怪的故障BIOS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A0应该是不过内存,换过内存不行就是北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