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N5-L无法关闭网卡启动?

楼主(2010-11-18):
如题,是加的PCI8139网卡。加上之后就老是默认从网卡启动,在BIOS里设置了关闭网卡启动项也不行!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8139的启动模块是独立的 不是CMOS里面可以控制的
开机的时候按SHIFT+F10可以出现设置菜单 可以关闭网卡的引导。。

网友:
谢谢夜雨十三天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