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800显卡维修实例 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18):
   今天客户送修一块X800显卡,来时说花屏,我接过显卡点了下确实话,量显存电压1.85V,核心电压1.4V,基本正常,但之前有修过,知道核心空焊,(因为X800显卡发热量大,容易空焊)。所以上BGA加焊~1  等冷却上机一看还花~1一下头都大了,这下不知该怎么办?只好静下心来仔细观察卡上有无明显的掉件之类的。但结果没有~1 这可不好修啊~最后无奈把目标定在主芯片上~1  不经意看到刚加焊的主芯片有连锡,呵呵~1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1 把显卡主芯片拔下重值,开机亮第一屏不花~!  取下显卡清洗干净,上机用测试软件测OK,至此此卡修复~!
    修此卡总结出来~!就算知道这卡的通病最好还是要测下~!一定要小心仔细~1否则对已对别人都没好处~!

网友:
我有很多板花板,照这样看能否解决

网友:
不好说~!  一般N卡发热量大~!容易主芯片空焊~! 但A卡向X550   X300之类不容易空焊~!

网友:
支持一个,做维修就是要仔细

网友:
呵呵~!  也是情势所逼才变得细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