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颐和E400(245EI2)开机掉电

楼主(2010-11-18):
如题:(915GM芯片组,论坛有图纸,参考型号为245E、245EI6,但内存供电为DDR2 1.8V)有时正常开机,进系统后无规律自动断电,重新按PWR可开机,但也会自动断电,有时是开机亮一下就断电,再按电源开关PWRSW无效!也是没有规律出现!  整机没有明显短路元件,即使是不上CPU、内存,也是这样。

检修:检测能开机时1.8V 1.05V 1.5V 3.3V 5V及VCORE全正常。开机状态下自动断电后,只有+5VA +3.3VA +12VA正常。其它无电压输出。

从时序看,在+5VA +3.3VA +12VA正常建立后,按PWR SW后,给U29(IT8510E)的2脚一个高电平(实测为2.75V左右)之后,IT8510E分别从48 69 76输出1.8V DDR ON 、3.3V ON 、1.5V ON到对应的PWM芯片,只有上述1.8V 3.3V 1.5V建立后,SB发出RSMRST、PWRBTN给IT8510E,然后,再建立2.5V 1.05V、VCORE等电压。只有VCORE正常后,才发出系统复位直至CPU复位开工。

现在的疑问是:
1.从时序图看,+5V是在1.8V DDR ON发出后才由+5VA经Q86输出的,而从电路图看,1.8V DDR(图为2.5VDDR)芯片PU8(ISL6224)的供电是+5V,这个1.8V DDR标在+5V之上,是说1.8V比+5V先建立吗,从原理上看不可能。因为提供1.8V DDR供电的+5V还没有建立条件下是不可能有1.8V DDR输出的;那么,从时序图看,1.8V +5V是在同一时序上同时建立的,这好像也没法理解,因为只有PU8先得到+5V供电后,1.8V DDR ON才对它起作用。 不知道我的分析,各位怎么看。

2.还是回到时间图:
从时序图看,按下电源开关PWR SW后,PWRSW是只给IT8510E的2脚发出开户信号,还是还要给其它单元同时发出开机信号 ?
这是其一;

其二,当PWR SW信号送给IT8510E后,IT8510E要发出1.8V DDR ON(或2.5V DDR ON)、3.3V ON、1.5V ON给相应的单元电路,让各自的PW输出1.8V DDR 、3.3V、1.5V。
现在的疑问是:要使IT8510E发出1.8V DDR ON(或2.5V DDR ON)、3.3V ON、1.5V ON这三个ON信号还需要哪些外部条件?从时序图看不出还有其它的条件,但从那个+5V产生的电路看,应该还有一个S3参与,也就是说,1.8V DDR 3.3V 1.5V这三个电压,是同时需要PWRSW、S3 这两个信号的。

实际测量时也是这样:
当开机自动断电后,即使+5VA +3.3VA +12VA仍然正常(实际上,有没有故障出现,这三个VA都正常),如果S3没有持续高电平输出,在不切断市电条件下,无论怎样按电源开关PWRSW,机器是不会开机的,也就是1.8V DDR、3.3V 1.5V这三个电压之后是没有进行下去的。
这个S3应该就是SLP_s3吧?因为一旦正常开机后,电源灯、硬盘灯应该是亮的,这时可以通过测量Q48的G极来判定S3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持续3.3V,那么开机正常,所有电压正常。(自动断电是另一回事)。如果按电源开关PWRSW后,这个S3电压从3.3V马上变为0V低电平(实测0.5V)那么,即使三个ON信号能发出,也是一闪而过,机器是不会进入下一步动作的。

如果上面说的三个ON信号确实要S3参与,那么,应该怎样检修这两个信号?

还有:
当开机自动断电后,一定要切断市电一分钟以上后,才能按电源开关PWRSW后重新开机,我说的这个开机,是指1.8V DDR、3.3V 1.5V这三个电压能正常输出,当然,这三个电压正常,后面的电压就正常,CPU就能正常工作,但还会出现刚开始说的无规律自动断电。

3.到底是SB发出RSMRST、PWRBTN给IT8510E,还是IT8510E发出RSMRST、PWRBTN给SB?

论坛已发过E400的帖子,好像跟这个现象不一样,或者没有结果。
期待有经验的会员提供检修思路。

网友:
自己顶,有修过的朋友关注一下!

网友:
帖子沉下来真快!
没人回复吗?

网友:
这机器我修了很多 。 多是E400 E4000 的而且多没修好  问题是 开机用一段时间不定时掉 ,这机器料板我有4块了  基本上的芯片我多给换过 了 还是一样有时候会掉电, 我正的郁闷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换过南桥、IT8510E还是这样吗(我正准备 换这两样东西),如果这样,那真的要换板子了!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要说南桥 IO 了 几乎把全部芯片搬家了 还是一样   估计是板子有短线吧

网友:
可能是SB 底部过孔(相关信号线)断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两位的话,听得我是“哇凉、哇凉”的了!
怪不得 几个这样的帖子都没有很好的解决方案呢。
在没有换板前,还是期待有人能提出更好的经验!

网友:
估计解决不了。我一块神舟的板也是不定时掉电,该换的都换了。最后赔了片板给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