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富士康915A05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0-11-18):
客户先前在我这里购买了一个新的电源,以为是电源不行,后来自已装上去后,发现还是不亮机,于是把板拿过来检测,此板是富士康915A05系列的,拿过主板首先进行了仔细的目测,看到板上有两个贴片电容已经发黑,明显烧掉了,于是用风枪焊下了,发现连板上的焊盘有一端都烧掉了,没办法,拿万用表检测了一下,发现此电容的作用是电源IC的12V供电滤波电容,这下好说,直接从12V供电处飞一根线到电容的一端。装好后,开始通电试机,通电检测发现CPU供电为0,同时上下管的G极也都没有控制电压,断电,取下CPU测下管的D极对地阻值,发现为0,难怪,供电有短路,然后检测3个下管,发现D-S极短路,拿来风枪把三个管全下了,一个个检测,发现三个管都被击穿了,取掉下管后,在板上检测下管的S极对地阻值,有一百多,正常了,于是换上三个新的下管,再通电,还是不跑码,测下CPU供电,怪了,电压慢慢的从0.2V一点点上升最后达到1.5V左右,这就奇怪了,电压怎么会是这样子的呢?想不到什么原因,我又把上、下管的控制极的对地阻值都测了一遍,发现都是一样的,没有问题,看来是电源IC的一些工作条件没有满足吧,于是上网找来此电源IC(L6711)的图纸,打开来看,发现其他都正常,就是它的三个BOOT脚的电压不正常,只有2.3V,不对,正常的话,此脚是通过自举升压得到的电压应该大于各上管的D极电压的,也就是说此脚的电压应该在12V之上的,然后根据图纸测到升压二极管的正极电压为0,呵呵,我明白了,肯定是断线了,导致12V供电没有通过来,然后就从之前换上去的贴片电容上面再飞一根线到升压二极管的正极。最后通电,看到诊断卡顺利走码,屏幕显示了,此时测得CPU供电为1.5V,后来再拷机半小时,没有问题,此板就修复了。

网友:
楼主辛苦了!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马星啊不要灌水!~

网友:
楼主分析的太到位了 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现在有时碰到不跑码挺纠结的

网友:
楼主能否说一下  自举升压的原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厉害的高手。请问‘自举升压’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
自举升压,就是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然后把电容串在供电的线路中充当电源,给电路升压.自举升压电路有分交流和直流两种.

像上面这个图,BOOT脚就是上下管的开启供电电压.也叫启动电压,如果没有这个自举电路,当上管导通后.BOOT脚就会变成低电平,无法持续供电,不知道我解释得对否?

网友:
有图纸修起东西来就是容易   资料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的帖筒单明了!一看就懂!

网友:
软击穿在主板上测不出来的吗? 一定得拆下来吗?
楼主怎么不测一下全版电压在下判断  走了好多弯路
不过还是很厉害 学习

网友(2011-01-10):
回复 网友B:

软击穿在主板上一般是测不出来的,一般都是用替换的方法排除软击穿故障的。

网友(2011-03-04):
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字典路中的自举升压
上管导通时 12V通过二极管对电容充电 下管导通时 电容通过下管到地放电 那么在BOOT处就会有电容和12V的2个垫加 瞬间24V电压
这个电压用于上管截止的工作电压 防止在下管导通的开始 而上管不能马上截止 导致长时间开启而烧掉上管
入到 在换掉驱动IC和下管以后 还屡烧上管的  可以考虑这个BOOT的外接电容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