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55S-S3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0-11-18):
一块GA-M55S-S3板,故障是不能触发。用户称插上电后要过10多分钟才能开起来。到手后首先目测,没有明显烧焦、断线、掉件等等。按照维修流程,先打阻。各个电感、供电MOS管都打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那就上电,测待机吧。加电后一量,发现问题了。PCI14脚电压只有1.5V,正常为3.3v,明显偏低。但接下来的测量就发现有些问题摸不着头脑了。先上图,本人手画,各位凑合着看吧。

紫色+5VSB到Q53的第三脚,从中间脚输出2.5V到两个MOS管Q48 Q59(图上标错了,板子上是标的Q59)的D脚,这两个MOS管是并联的,也就是说,两个管子的G D S脚分别连在了一起。两个管子的S脚接在ATX座的红色+5V上。从Q53出来的2.5V还到了USB口上,待机时量到USB口有2.5V的电压,这个2.5V的电压再经过Q35 1084,这个大家都认的吧,就是一个三端稳压管,从中间脚输出的电压到PCI的14脚,也就是说,因为输入只有2.5V才导 致输出1.5V。而待机电压偏低,待机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那肯定就不能触发了。各位看到这里,明白了PCI14脚的1.5V是怎么来的了吧?正常是3.3V才对。那问题出在哪里呢?? 分析一下电路,USB口的电压取自Q48 Q59这两个并联的MOS管的D极,待机时测到的电压是2.5V,这就不对了,USB口的电压不可能是2.5V,应该是5V才对。那就有可能是Q53有问题了。为了验证是不是Q53的问题,强行加一下电,方法是电源通上电,用镊子短接ATX的绿线与黑线,这时板子上电了,风扇在转但不跑码。这时量Q48 Q59的D脚有5V电压,Q35的输出也为正常的3.3v。这个时候可以确定是Q53坏了,但不知这是个什么器件,上面标注的P06P03G,也查不到。看图

维修的方法也就简单了,把Q53去掉。装个二极管就行,各位仔细看我画的图里的那个红色的二极管,这样就可以了。看图:

把Q53换成二极管就OK,触发 跑码  亮机。但装进机箱就又不行了。
装进机箱后,不能触发,发现在插220V电源线的瞬间,CPU风扇会动一下,难道电源还坏了??一量,紫线电压为0V。呼呼,修电源吧。拆开电源一看,小问题,紫色5V滤波电容有点鼓。看图:

看到没有,紫线边上大一点的那个电容。拆下来是这样的:

10V 470UF的。用电容表量一下,看看结果:

容量只有51UF了。换了一个16V1000UF的电容上去。装回机箱。这下什么都正常了。呼呼,发贴累死我了。

网友(点评):
以前在实地的时候 看见凤哥 用过这招! 板子也确实修好了!

网友:
把网卡取下来,如果还是1.5,就是桥坏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A:
待机时由+5VSB经Q53、Q35、1117给桥供电;开机时则由电源输出的+5V经Q48 Q59供电,以补偿+5VSB输出电流小的不足。另外请教楼主,你用的是胜利的6243+数字电容电感表吧?该表性能怎么样?功能少了许多吧?不能测电压电流等。用普通的数字表如胜利的9808是否就可以不用再配6243+了?

网友:
楼主写的文字看上去很谦虚,实际技术也比我强.谢了,帮顶

网友:
典型的5VSB不导通例子,不错。呵呵 我认为是电源引起的吧

网友B:
如果是我维修 我会直接用焊锡端接Q53下面的两个引脚!(这个比较美观。)
这样按楼主的说法就可以得到一个标准5VSB供电给USB!
同时这个电压提供到1084,从而产生SB3.3V。

想一个问题:
如果使用二极管会不会造成USB的供电偏低?

其实图中的40T03的管子应该是内存供电的!和现在维修的线路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
Q53 是这个吧

网友:
楼上的对,昨天晚上想了一下,其实就是个P沟道的MOS管。

网友C:
楼上的对,昨天晚上想了一下,其实就是个P沟道的MOS管。
还有7楼的回复考虑的对,但只影响待机的USB口供电,但现在很少有人会用USB键盘开机,实测待机时USB口的电压在4.7V左右,确实偏低。但触发后回为电压是经过两个并联的管子取的红色+5V,触发后电压还是5V,不影响正常使用。 那两个管子不是内存供电管!! 而且内存供电就是取自这两个管子的D脚。触发后,这两个并联的管子G脚有12V左右的电压,管子完全导通,红色+5V可以由S脚输入,D脚输出,因为要供内存、USB口,所以要用两个管子并联。

网友D:
回复 网友C:

Q53应是受控于LM393,如果应急,Q35的第2脚和第3脚不接二极管也行,直接短接这两个脚

网友:
4楼的思路很对,其实就是这么个电路设计,这就是常说的SB5V、  红色+5V双供电的电路。只是开如量的时候,把Q53当成三端稳压管了,量了许久,走弯路了。
没错用的就是6243+的电容表,可以量电感,电容,电阻 ,有二极管蜂鸣档。因为修液显时要量电感,所以又买了个电感 电容表,个人感觉还不错。

网友:
具我分析 你换那个电容会导致自动重新启动  原理不详。自己遇到过

网友:
高手能跑线,线跑得很清楚。但不关机乍没先查电源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低一个管压降0.3伏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维修都没发帖累么。。楼主的思路敏捷点。。

网友E:
这个管是待机时,给内存供电的吧,平时是5V直接供电,待机时,这个管导通,通过SB5V供电!

网友:
是啊   D S 极直接短接一下就行了啊 学习了啊

网友:
送楼主一份图。彻底理解这个电路。
楼主好样加油!以后多发这样的好贴。增加论坛的技术氛围!

M55S-S3 V2.02.pdf

网友:
把南桥换一个试试把 在追追ATX的绿线看看到哪里 上电后绿线电压有没有 待机是5伏 开机过后没有

网友:
擦 看你贴 真是累 前面看了 后面没看

网友:
楼主写得太详细了呢!值得学习。

网友:
你好,今天我修到这样一块板,不触发,请问一下这个板的IO 完整的标识是什么,it8716f-ex gb的吗?还是it8716f-s cxs的?

网友F:
MOS管变成二极管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
开不了机为何不直接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G:
我修过好几台机器小小电容引起重起,蓝屏,死机,装不进系统,你如果有示波器看的会更明显!

网友:
会跑电路,而且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一听这个故障我就毫不犹豫的打开电源揪出紫线那电容了。这是第一步~~

网友:
LZ的图和解说挺清楚的。。二极管代换`下次遇到这样的可以试试

网友(2010-12-18):
還是換回原來的另件比較好吧!

网友H:
sb3.3v不正常当然是先测阻值是否正常,阻值正常的话肯定是找这个电压是从哪转换出来的呀?楼主的图没怎么看懂...你这块板不是从sb5v直接转换的吗?还经过p沟道mos管然后转换的吗?还有就是楼主以后用风枪吹插槽附近的元器件的时候最好贴上隔热胶纸。。免得插槽呗吹变形了很难看。。。

网友I:
那个应该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 没有的话,直接拉个线过去就好了。
Q48  Q49那两个管子,应该是在在5vsb供电正常之后  用红色线USB供电的。
不过技嘉的板子,待机经过的零件挺多的。
楼主分析很清楚。 ,表扬一下、

网友:
新手上路啊,看的迷迷糊糊的,有点小领悟!

网友J:
长的是MOS管又像三极管,难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好帖子  我喜欢看有图纸分析的帖子

网友(2014-11-19):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我维修 我会直接用焊锡端接Q53下面的两个引脚!(这个比较美观。)
这样按楼主的说法就可以得到一个 ...

焊锡两端连接Q53下面的两个引脚即第三脚和中间脚,这里也要取下Q53控制MOS管操作才行,使用二极管这里会产生一定压降值造成5VSB电压输出偏低,这里也可以用O欧姆保险电阻连接Q53两个引脚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赞同你的观点,在LM393电压比较放大器输出端不是为低电平即本身工作条件异常的情况下,这里也可以直接用镊子强制拉低Q53 G级电压接地判断这个MOS管故障,如果强制拉低G级电压,中间脚电压还是为2.5V的话,就是Q53这个MOS管本身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个应该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 没有的话,直接拉个线过去就好了。
Q48  Q49那两个管子,应该是在在5vsb ...

嗯,Q53是起到开关控制作用,这里也可以直接将5VSB电压飞线到1084输入端解决故障,Q48  Q49两个管子应该是起到5VSB转换5V电压作用的,以提高5VSB本身工作电流值大小带动USB接口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对,昨天晚上想了一下,其实就是个P沟道的MOS管。
还有7楼的回复考虑的对,但只影响待机的USB口供电 ...

嗯,两个管子这里并联的原因为了是增加红色5V电压输出的电流值大小以带动USB接口相连设备工作,只要有任何一个管子击穿短路,这里也可以从另一端管子D级飞线解决故障。

网友K:
引用 网友I:
那个应该是起到一个开关的作用, 没有的话,直接拉个线过去就好了。
Q48  Q49那两个管子,应该是在在5vsb ...

直接拉根线过去的话,5VSB和5V同时供电,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拉根线过去的话,5VSB和5V同时供电,会不会有问题,

不会有太大问题出现,这里中间也可以加个双电压保护二极管代替Q53连接电源5VSB和红色5V端可以起到同时切换5VSB和5V供电输出。

网友:
楼主修板,还兼修电源呀!

网友L:
我遇到一款映泰的主板显卡供电就是采用了个N沟道的场管,只用其内部的二极管,G、S极短接在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遇到一款映泰的主板显卡供电就是采用了个N沟道的场管,只用其内部的二极管,G、S极短接在一起的~!

N沟道的场馆内部的二极管正负极其实与本身D S级互相连接的,当场馆本身饱和导通时候,内部的二极管就会正向导通工作产生一定压降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MOS管变成二极管有没有什么问题呀!!!!!!!!

没什么问题,这个MOS管在这里是起到开关控制5VSB电压输出作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时由+5VSB经Q53、Q35、1117给桥供电;开机时则由电源输出的+5V经Q48 Q59供电,以补偿+5VSB输出电流小的 ...

1117这里去掉也没有关系,因为Q53输出脚出来的5VSB电压经过1084内部转换输出得到是一样的3.3VSB电压,同时可以给南桥提供待机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H:
sb3.3v不正常当然是先测阻值是否正常,阻值正常的话肯定是找这个电压是从哪转换出来的呀?楼主的图没怎么看 ...

sb3.3v不正常这里也可以测量PCI A14脚的对地阻值情况来判断故障,p沟道mos管在这里只是起到开关控制作用,如果经过这个P沟道MOS管转换 5VSB出来的电压值是偏低的,则本身后级相连的1084和1117也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网友M:
MOS管可以喝二极管互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MOS管可以喝二极管互换吗?

可以互换的,其实MOS管内部其实就是集成了一个晶体二极管通过本身正向导通和反向击穿性质来保护MOS管本身在D级输入电压过高的情况下,不会烧毁本身。

网友:
又学习了  思路清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过好几台机器小小电容引起重起,蓝屏,死机,装不进系统,你如果有示波器看的会更明显!

电容鼓包有些上电工作会有明显发烫现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管是待机时,给内存供电的吧,平时是5V直接供电,待机时,这个管导通,通过SB5V供电!

理解错误了,开机触发后Q48和Q49G级得到12V电压进行饱和导通后得到5V电压给内存进行供电的,待机时候,Q48和Q49是处于截止状态,两个MOS管D级电压可能是5VSB提供的。

网友:
好帖子,可惜加分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对,昨天晚上想了一下,其实就是个P沟道的MOS管。
还有7楼的回复考虑的对,但只影响待机的USB口供电 ...

嗯,这里把Q53去掉在本身3脚和中间脚装个二极管应该本身也存在一定压降值,所以造成5VSB电压输出偏低,建议这里好的更改方法是加个保险电阻来进行,防止ATX电源接口5VSB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造成工作电流过大烧坏后级相连的1084和1117。

网友N:
D S 极直接短接一下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D S 极直接短接一下就行了啊

这样子只是为了暂时测试故障而已,时间久了会引起烧Q53后级相连的1084和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直接拉根线过去的话,5VSB和5V同时供电,会不会有问题,

5VSB和5V在主板待机时候不会同时供电的,同时供电出现在开机触发时候,直接拉根线过去的话,相当于主板在待机时候1084输入端直接得到5VSB电压,不需要经过Q53场馆低电平导通转换得到。

网友O:
在3.3没有没有短路,严重发烫的时候,我觉得主板还是可以修一下,好像现在的板子,慢慢改成这样的供电模式,华硕的也有,但是也会遭遇你这种情况,都是直接飞线去解决。或者加零件

网友:
这待机分析的不错  图虽然是手画的 但是还是比较清晰的  通俗易懂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O:
在3.3没有没有短路,严重发烫的时候,我觉得主板还是可以修一下,好像现在的板子,慢慢改成这样的供电模式 ...

3.3VSB电压测试点完全对地短路的情况下,一般是桥的问题比较多,这种情况烧机也是不能解决故障的,这里Q53中间脚输出2.5V,其本身中间电压输出脚阻值也是对地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修过好几台机器小小电容引起重起,蓝屏,死机,装不进系统,你如果有示波器看的会更明显!

电容鼓包故障用示波器测量观察到的应该是输出电压波形不断起伏高低跳变现象。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楼上的对,昨天晚上想了一下,其实就是个P沟道的MOS管。
还有7楼的回复考虑的对,但只影响待机的USB口供电 ...

是从坏的管子的D极飞线到好的管子的D极就可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从坏的管子的D极飞线到好的管子的D极就可以了吗?

不是这样子的,这里可以直接去掉坏管子Q53飞线连接本身D和S级对应焊盘就行。

网友:
这个是复合二极管

网友:
嗯,楼主这里把Q53去掉在本身输入和中间输出引脚加个二极管其实就是起到隔离作用,防止红色线的5V 电压在主板开机触发时候串路流到5VSB供电电路中工作,其二极管的特性就是正向导通 反向截止。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     在此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