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白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0-11-18):
今天上来看到硅谷南风的贴子后,我也来爆个料。关于白屏故障的,实际维修中大家应该碰到很多的。
前几天一台三星19宽白屏故障。我上电测屏供电5V没有。但把屏线拔了5V供电就出来 了。一般都会去找屏上的问题,那就死在死胡同里了。其实问题是由驱动板上给屏供电的管子不良了。一个6脚的MOS管,我从料板上拆个换了就OK
像这种问题我以前也修到过好几个了,以前那个屏供电的管子是9435  这种管子也用在高板压上跟4411  9024等都一样的。P沟道的MOS管。
这几天生意比较谈啊。 过些时间再总结一下,发几个比较冷门的故障,大家都出探讨一下。在此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几个高手来谈谈在液晶维修中一些不常见的故障。

网友:
俺来学点经验!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在下有修过LENOVO的LCD,在不插屏线的情况下,可以开机,灯管亮,插上屏线,按开关键,指示灯亮3秒,灯管不亮,然后指示灯熄灭,然后再亮起,就这样循环下去,这样一般是哪的问题,我记得是换了一个驱动板上的一个24576的晶振就好了...

网友:
呵呵,经验啊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要的就是这个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跟着大家一起学习下吧。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谢谢分想经验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好经验。谢谢分享

二当家de -6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一般遇到白屏的故障先测一下屏上的保险。

网友:
注意有的时候  还有可能是电源板上的好像是紅保险啊

网友:
像楼主的情况还没见过谢谢分享经验,我修过最多的是插屏线指示灯会一闪一闪,就是说屏上面短路了,拿下屏下就不会了,一般都是大个头的电容短路了,排除法。

网友:
.....早看到这帖子就好了,我曾经遇到一个惠普的19宽,不接屏线灯正常姐屏线显示,但是灯光闪,当时判断屏出问题了。。。。。。。汗

网友:
这问题早就有修过啦

网友:
分享到经验了 ,呵呵!还望有更多高手出来指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哥,你这案例我遇到过,不知道你的机器是不是跟我的一样是943NW的?这机器现在还搁在一边,看来下午再拿出来查查了。

网友:
指示灯反复跳闪
电源板高压部分没工作也可能有这现象,晶振不良也是可能的,驱动板上面电容不良也会出现这种问题,反正原因很多的

网友:
如果我修的话,一般会先用通用板试下

网友:
这个经验不错,呵呵

网友:
液晶面板上的(就是和液晶屏接在一起的哪个板上的供电保险坏了,
还有,其中的主芯片坏也有是这个样子

网友:
支持楼上。分享经验》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给别人说是屏坏了,现在看来不是那样的

网友:
屏上没有供电,接一个5V供电,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