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识别不了内存

楼主(2010-11-18):
  一杂牌945的板子,客户拿来升级,一看是512的,正好手上一条1G的,二话没说插上,咦,居然卡内存了,拔下再插很好进系统了,但是只认到512。再试了调2G的和256的都还是一样,可以用他的512带进系统但是只识别了512。不插他512的,单独试我自己的全是E0报警,怎么就识别不了我的内存呢。。。郁闷

网友:
杂牌的不好说,先刷BIOS试试,你要看是所有的都不认,还是就你这个牌子的不认

网友:
注意频率 是不是原始是533OR667的 你拿的新内存是800的!
想确定故障可以找相同频率的内存测试!
如果同频率的一样有问题只能考虑是不是BIOS问题。或者接触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