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73FPb 屡烧开关管和电源IC 3842

楼主(2010-11-18):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一台 DELL E173FPb 屡烧开关管和电源IC 3842;
客户拿来时是按开关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怀疑是高压板部分有短路存在,拆机测得果然是高压部分的C5707有一只短路,换之,好了。用了四五天,在使用的过程中突然一下子又灭了(还未交给客户),拨掉电源线再插上,按开关键,指示一点反应也没有,拆吧,再测5707,这次没坏,开关管壮列牺牲了,保险也难逃其难,S极的电流检测电阻好好的,没坏,再测3842正常,找个K2645和保险装上吧,通电试机,不到5秒,只见火光现,保险又烧了。断电测开关管又烧了,这次谨慎些,把3842也拆下来量一遍,红笔接第5脚打对地阻值,没有发现可疑迹象,只是发现第6脚和第7脚的对地阻都一样,都是575的数值,测6脚和7脚,发现两脚是相通的,仔细检测一下外围电路,没有发现明显损坏的地方。找来一个KA3842代之,量第8脚有5V了,5V和14V也有了,上机测试,可以正常显示。原本想着可以正常交货了。
  下午的时候在使用的过程中又灭了,开关管和3842又牺牲,唉,请教大家这下怎么弄这块电源板,谢谢!

问题查了许久,终于查到,偶然量到310V时有时无,时无的情况下是只有190V,仔细看450V滤波电容,底波已有少许溶液漏出,换之此电容,310V上来,次级整流输出正常,连接试机正常,解决故障!惭愧,弄了许久,竟然忽略了这么大一个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换组桥试试!

网友:
3842和开关管同时换,另电源管耐压一定要够

网友:
更换的开关管可能是水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原开关管型号是7NK80ZFP  用K2645代换,难道是K2645不能完美代换P7NK80ZFP吗?
原电源IC型号是:UC3842B,用KA3842代换应该不成问题吧,不知道用3843能完美代换不?

网友:
整流桥    大电容呢    通电的时候量下大电容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310V正常,现在是通电就吱吱响了,因为我把S极的电阻改为了0.22欧姆的,原来的电阻色环标示是:红红银金,为什么量的时候是2.2欧姆呢,这个电阻阻值没有这么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3842跟3843工作电压不一样,有吱吱响   见过的问题有大电容  开关管  跟那个S极的电阻   特别是那个电阻  可能原来的电阻是对的   好多色环电阻很怪的不能按照书本上面的算法来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题查了许久,终于查到,偶然量到310V时有时无,时无的情况下是只有190V,仔细看450V滤波电容,底波已有溶液漏出,换之此电容,310V上来,次级整流输出正常,连接试机正常,解决故障!惭愧,弄了许久,竟然忽略了这么大一个问题,谢谢你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慢慢积累经验   细心一点就好了

网友:
5707要一对的换,一个坏啦,不理那个好不,最好一对换,这样会比较好。反修的也比较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