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43主板开机故障

楼主(2010-11-18):
MS-7143主板   915PL的。不开机,但是碰晶振就开机,开机也是00。晶振已经换过了,南桥也加焊过,但是故障依旧,请问还需要查点什么

网友:
换晶振要连2个谐振电容一起换了,   不能只换晶振的。   南桥加焊了也么用那就拿下重植下

网友:
谐振电容换过了,南桥为什么要丛植呢啊,南桥外围电路一点都查不出来有体现南桥损坏的迹象,而且我加焊的时候可以肯定锡球彻底融化了,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网友:
有一种可能就是南桥只有RTC部分损坏!有没有这种可能?

现在可以这样!如果你感觉问题就在32K的频率上,那找一片好板子,装上电池,直接从好板的晶振输出端飞线到坏版的输入端!(最好拆掉晶振和电容!)
如果好了,说明是晶振 电容 也可能是南桥!
如果没好,那么这个故障和RTC电路无关!

网友:
我也有两块这个主板一样的毛病!很想知道解决的办法

网友:
换晶振要连2个谐振电容一起换了,   不能只换晶振的。

网友:
先用示波器测试晶振频率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