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通电,有叫声

楼主(2010-11-18):
一19显示器不通电,前面板批示灯不亮,仔细听里面有声音,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显示器

网友:
楼主你这样发帖不现实
第一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显示器
第二楼主你根本就没有检查就发帖,最起码拆机检查问题之后解决不了才能发帖求助,楼主建议先拆机检查驱动板 电源板 表面有无原器件损坏,比如电容等,仔细检查一下吧

网友:
显示器是19的,我忘了什么牌子可能是优派吧,我打开后发再一个25V的电容鼓了,我换了还是有声音,板子是电源高压一体的,我接触显示器时间不长对很多东西不太懂,望大家见谅

网友:
奶奶的,你还是要把你测了的症状说出来啊,比如说电压之类的,你这样子说我也就只能给你说那你去买一个电源一体板来换上吧

网友:
没有拆开,只是听里面有声音,,维修不是猜的,,要测量,,,你要测量一下,,也许会发现问题,,

网友:
既然不懂 建议送修吧 以免自己动手故障扩大

网友:
换了电容估计就没有事了。

网友:
优派的就容易坏电容,17的坏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