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一台ACER19寸方屏液晶 满屏跳动横线

楼主(2010-11-18):
打开时看到电源板以断裂 换电源板开机 指示灯绿  接着几条竖线 白屏 然后黑屏 再是满屏的横线跳动 隐约可见无信号的方框 接信号屏有变化 然后自动关机  指示灯变橙色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在线等file:///F:/显示器
已经修好,就是坛里说的很多了的负电压,在屏的玻璃基板上有几个电压测试点,在屏电路板上也有相应的测试点经测试玻璃基板上的负电压偏低从屏电路板飞线到玻璃基板解决

网友:
好像不是自动关机,把VGA线拔下来有自动亮了

网友:
没看见图,朋友图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不知怎么上传图片

网友:
图片看不到,不好意思。

网友B:
电源板都断了?你还是看用一套点屏工具接上,看下屏是不是好的再说吧,不要白忙活一阵发现屏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电源板 估计是上一手拿出来修的时候弄坏的,外壳无损伤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板都断了?你还是看用一套点屏工具接上,看下屏是不是好的再说吧,不要白忙活一阵发现屏坏的

恩,屏幕问题先考虑屏本身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客户也说了电源板是拿出来后坏的,外观无损伤的

网友:
谁能告诉我怎么上图?谢谢

网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终于弄上图了,图中的文字不是原图的,大哥们帮忙看下 谢谢

网友:
驱动板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但愿是驱动板吧,郁闷

网友:
能力有限   是  驱动板 吧

网友:
屏线换过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屏线没换,量过都通的,手触摸晶振两脚会吱吱响 这时显示的内容会多一点,也就是横线会少一点

网友:
先换通用板试先看是不是屏问题。在来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