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盘短路总汇! 用于量产多次失败后无法识别的救助!

楼主(2010-11-18):
今天看了一下午的各种优盘量产失败无法识别出主控的文章!

我自己也经历过一次,就是慧荣的,失败后用chip无法检测到主控! 用慧荣专用工具也无法检测到优盘!

但是优盘没法拆,我用的工程模式让其被识别,然后用量产工具最终修复,实现分区等效果!

对于能拆开的则短路较为简单!

还有个问题需要说下!

第一  、就是很多朋友问,能识别了,再拔下来再插上又不能识别了。

这事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短路的目的就是让工具识别出正确的主控已达到重新量产v的目的!
所以量产是目的! 短路是中间方法!

第二、看网上短路教程要明白人家短路的是主控,还是FLASH,
如果你的主控封装了,那只能短路FLASH.

如果FLASH短路有困难,短路主控也行,注意先看主控图!然后找对应的数据脚短路!

短路FLASH一般是29 30针脚,很通用! 因为看了很多文章都是这种方式。
至于不同FLASH 是否都是29 30,我不是很内行,所以不便说!

附上我对不同主控的短路汇总,高手不看也明白,适合菜鸟级的看

网友:
去年我修一U盘,认不到的,就使用短接的方法,因为找不到电路图,(当时短路的是主控),
最后一怒之下随意短接两脚,结果是冒烟了!汗!

网友:
网络问题,发重贴了,版主经过,请帮忙删帖!

网友:
这个是DATA数据传输信号啊,这个方法能用吗?

网友(点评):
部分可以用的。

网友:
这个方法能用

网友(2010-12-21):
  肯定能用了,我都短接了一次,把金士顿2G的U盘给救了回来了

网友:
按这方法我也成功了..起初以为主控坏了(晶振换过不行)

网友:
学习学习  为了预防我的U盘坏掉!

网友:
明天回去把我的哪个试下

网友:
我手上有个1G的我想I5128芯片的KST盘,潜水看了很多修盘贴,我那个是认到盘,但打不开,以为是内存芯片坏了,因为以前不懂有量产工具就直接加焊两边的脚不行就丢一边去了,现在闲得很,所以也拿出来量产一下,但发现用"i5128主控量产修复工具PDX16 v1.34"后变回512M了,心想小点没事,装PE、DOS工具算了,谁想到,一放东西就弹出:此盘有保护,一看可能是FAT格式的问题吧,想格式化成FAT32,又弹有保护。都不知道怎搞了,高手还有什么高招,支小弟一下吧俺真的梅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