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插了HP电源怎么办

楼主(2010-11-18):
同事接修一台DELL D630的
笔记本
开机不显示,做完显卡以后误插了 改做的HP头,然后就开机掉电了,又遇见这种情况的师傅没,这样的话一般都是哪个地方会坏
笔记本

网友:
烧EC了吧。

网友:
还是联想有远见 都是圆口带针 就是不给HP和Dell能捅进去。

网友:
谢谢 无边版主 我也感觉是烧了EC 但测量以后感觉EC没有短路,显卡后面的电容阻值只有4欧,不知道正常不

网友:
显卡有2欧就正常了,,如果你的表笔对接为0的话.

网友:
其它的地方应该没问题,重点应该在中间 那根针的相关电路及EC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我检查中间那跟针连接EC的脚位 是不短路的·

网友:
呵呵 ,,以后要小心了

网友:
EC和3 5V芯片烧了吧

网友:
重点看哈EC 3V 5V

网友:
那量电压吧,我有D630的时序,需要的话,给我说声

网友:
能插得进吗?这个反倒没试过哦

网友:
插的进,应该会烧IO吧,顺着中间信号线排除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