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点液晶显示器维修的经验

楼主(2010-11-18):
1.开机电源灯亮而屏幕不显示或者开机亮一下就来,这是明基17液晶的通病,如FP71G,FP737等型号。这种故障属于电源高压二合一板故障,一般是由于电源部分的电容鼓包或者高压板上的电容虚焊导至的。
2。明基FP737S液晶电源指示灯不亮,无显示。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有三种可能,一是电源板本身故障;二是驱动板某处短路,把从电源送过来的供电电压拉为0V;三是按键板失控,无法发出开机信号。我们一般从电源板开始检查,只需通过万能表空载测出变压器次级有无电压输出即可证明是不是电源问题,如果没有电压输出,按电源维修思路维修即可;如果有,可用通用驱动板代换可否开机。
3。宏基19液晶开机亮一下即灭。
客户反应,该机摔地后出现这种情况,根据经验,摔过的液晶一般灯管坏的多,拆开外壳分别用单灯高压板测试4根灯管,发现有两根不显示,将屏拆开后发现两灯管已断裂,更换后故障排除
4。飞利浦17液晶,电源灯亮,屏不亮,根据液晶显示原理分析,应该是背光没工作,开机后用单灯高压板测试4根灯管都没问题,可确定是高压故障。重点查高压振荡芯片,发现其供电端电压为2V,与正常12V相差过多,断开供电脚测量忆恢复12V,故确定该芯片坏,更换后,图像正常,也可以断开电源板和高压部份的连接,用通用高压板找到开关信号,12V和地线代换
5。AOC17液晶,开机后电源灯闪,无图像。
电源灯闪说明其内部有短路或者电源电压低导致电源带不起负载,开壳后发现无明显的原件损坏,断开屏线后开机,发现可以正常启动,根据经验换掉电源板次极电容后图像出现故障排除,这是由于电容故障引起电源带不起负载
6.杂牌液晶,通电后自动开机,图像中间有亮度调节提示菜单不能消除,些故障为按键短路,更换后有按键后故障排除。
7。LG1510S不定期白屏,用通用板点屏故障依旧,怀疑为屏显IC热性能不良所至,没零件修不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顶

蔡义洪 -5

网友:
学习学习,加深内工。

蔡义洪 -5

网友:
分析了不错

蔡义洪 -5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

蔡义洪 -5

网友:
宝贵的经验,顶起来

蔡义洪 -5

网友:
经验是修出来的